[讨论] 请问各位大虾,衬底电势相同的MOS管 做在不同well里一般有哪些考虑?

楼主(2014-01-03):
经常能看到版图中,衬底电势相同,可layout的时候 却做在了不同的well里面 然后再把well链接起来,而并不是把这些mos管做在同一个well里。

这种分成很多个小well的原因一般有哪些?有经验的大虾指教一下吧~~

多谢

网友:
layout方便,或者和电源线分开走线的原理一样吧

网友:
噪声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说说理由为什么应该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D:

   隔离衬底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通常情况下,所有的PMOS管是都要做在不同的NWELL里面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同一个module做一个nwell里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个小模块,比如说是一个小运放。你可以将所有的P管做在一个N阱里面。但前提是要做好匹配。如果这个模块里面,有跟时钟相关的门电路或者PDN门,再单独开阱。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有没有更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