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位十进制密码锁能编译,但下载不成功

楼主(2014-01-04):
软件:Quartus II 9.1开发板:DE_0
代码:
module lock(I,lock,set,unlock,light,showa,showb,showc,showd);

//the input variable

input [9:0]I;

input lock;

input set;

input unlock;

//the output variable

output light;

output [6:0]showa ;

output [6:0]showb;

output [6:0]showc;

output [6:0]showd;

reg light;

reg [6:0]showa;

reg [6:0]showb;

reg [6:0]showc;

reg [6:0]showd;

integer i=2,d0;

integer j=2'd0;

integer keya=4'd1;

integer keyb=4'd1;

integer keyc=4'd1;

integer keyd=4'd1;

integer tema;

integer temb;

integer temc;

integer temd;

always @ (posedge(I[9] | I[8] | I[7] | I[6] | I[5] | I[4] | I[3] | I[2] | I[1] | I[0]))

begin

//lock

if(lock==1) begin

light=0;

i=0;

j=0;

end

//unlock

if((i<4) && (unlock==1) && (lock==0))

begin

case(i)

2'd0:begin

tema=decode(I);

showa=show(tema);

end

2'd1:begin

temb=decode(I);

showb=show(temb);

end

2'd2:begin

temc=decode(I);

showc=show(temc);

end

2'd3:begin

temd=decode(I);

showd=show(temd);

end

endcase

i=i+1;

end

if(keya==tema && keyb==temb && keyc==temc && keyd==temd && i==4)

light=1;

else begin

light=0;

end

//setkey

if(j<4 && (set==1) && (light==1) && (lock==0)) begin

case(j)

2'd0:begin

keya=decode(I);

showa=show(keya);

end

2'd1:begin

keyb=decode(I);

showb=show(keyb);

end

2'd2:begin

keyc=decode(I);

showc=show(keyc);

end

2'd3:begin

keyd=decode(I);

showd=show(keyd);

end

endcase

j=j+1;

end

end

        //数码管显示

function [6:0]show;

input key;

begin

case(key)

4'd0:show=7'b0000001;

4'd1:show=7'b1001111;

4'd2:show=7'b0010010;

4'd3:show=7'b0000110;

4'd4:show=7'b1001100;

4'd5:show=7'b0100100;

4'd6:show=7'b0100000;

4'd7:show=7'b0001111;

4'd8:show=7'b0000000;

4'd9:show=7'b0000100;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输入的二-十进制转换
function integer decode;

input [9:0]I;

begin

case(I)

10'b0000000001:decode=4'd0;

10'b0000000010:decode=4'd1;

10'b0000000100:decode=4'd2;

10'b0000001000:decode=4'd3;

10'b0000010000:decode=4'd4;

10'b0000100000:decode=4'd5;

10'b0001000000:decode=4'd6;

10'b0010000000:decode=4'd7;

10'b0100000000:decode=4'd8;

10'b1000000000:decode=4'd9;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endmodule

----------------------------------------------------------------------------------------------------------------------------------------
Info: Command: quartus_map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lock -c lock
Warning (10263): Verilog HDL Event Control warning at lock.v(32): event expression contains "|" or "||"
Info: Found 1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lock.v
        Info: Found entity 1: lock
Info: Elaborating entity "lock" for the top level hierarchy

Info (10264): Verilog HDL Case Statement information at lock.v(119): all case item expressions in this case statement are onehot
Warning (10776): Verilog HDL warning at lock.v(115): variable decode in static task or function decode may have unintended latch behavior
Warning (10241): Verilog HDL Function Declaration warning at lock.v(115): function "decode" may return a Don't Care value because its output register may not be assigned a value in every possible path through the function
Warning (10762): Verilog HDL Case Statement warning at lock.v(44): can't check case statement for completeness because the case expression has too many possible states
Warning (10762): Verilog HDL Case Statement warning at lock.v(73): can't check case statement for completeness because the case expression has too many possible states
Warning (10030): Net "decode" at lock.v(115) has no driver or initial value, using a default initial value '0'
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13410): Pin "showa[0]" is stuck at VCC

Warning (13410): Pin "showa[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showa[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showb[0]" is stuck at VCC

Warning (13410): Pin "showb[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showb[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showc[0]" is stuck at VCC

Warning (13410): Pin "showc[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showc[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showd[0]" is stuck at VCC

Warning (13410): Pin "showd[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showd[5]" is stuck at GND

Info: Timing-Driven Synthesis is running

Info: Generated suppressed messages file F:/lock/lock.map.smsg
Info: Implemented 283 device resources after synthesis - the final resource count might be different

Info: Implemented 13 input pins

Info: Implemented 29 output pins

Info: Implemented 241 logic cells
Info: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19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232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Jan 04 11:37:45 2014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Fitter

Info: Version 9.1 Build 222 10/21/2009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Sat Jan 04 11:41:49 2014
Info: Command: quartus_fit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lock -c lock
Info: Selected device EP3C16F484C6 for design "lock"
Info: Core supply voltage is 1.2V
Info: Low junction temperature is 0 degrees C
Info: High junction temperature is 85 degrees C
Info: Fitter is performing an Auto Fit compilation, which may decrease Fitter effort to reduce compilation time
Info: Device migration not selected. If you intend to use device migration later, you may need to change the pin assignments as they may be incompatible with other devices

Info: Device EP3C40F484C6 is compatible

Info: Device EP3C55F484C6 is compatible

Info: Device EP3C80F484C6 is compatible
Info: Fitter converted 5 user pins into dedicated programming pins

Info: Pin ~ALTERA_ASDO_DATA1~ is reserved at location D1

Info: Pin ~ALTERA_FLASH_nCE_nCSO~ is reserved at location E2

Info: Pin ~ALTERA_DCLK~ is reserved at location K2

Info: Pin ~ALTERA_DATA0~ is reserved at location K1

Info: Pin ~ALTERA_nCEO~ is reserved at location K22
Warning: Some pins have incomplete I/O assignments. Refer to the I/O Assignment Warnings report for details
Info: Timing-driven compilation is using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Critical Warning: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lock.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Info: No user constrained base clocks found in the design
Info: No user constrained clock uncertainty found in the design. Calling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
Info: The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 command did not apply clock uncertainty to any clock-to-clock transfers.
Info: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specified -- quality metrics such as performance may be sacrificed to reduce compilation time.
Info: Automatically promoted node always0

Info: Automatically promoted destinations to use location or clock signal Global Clock
Info: Starting register packing
Info: Finished register packing

Extra Info: No registers were packed into other blocks
Info: Fitter preparation operations ending: elapsed time is 00:00:01
Info: Fitter placement preparation operations beginning
Info: Fitter placement preparation operations ending: elapsed time is 00:00:00
Info: Fitter placement operations beginning
Info: Fitter placement was successful
Info: Fitter placement operations ending: elapsed time is 00:00:01
Info: Fitter routing operations beginning
Info: Average interconnect usage is 0% of the available device resources

Info: Peak interconnect usage is 2% of the available device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that extends from location X31_Y10 to location X41_Y19
Info: Fitter routing operations ending: elapsed time is 00:00:01
Info: The Fitter performed an Auto Fit compilation.  Optimizations were skipped to reduce compilation time.

Info: Optimiz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design's routability were skipped

Info: Optimiz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design's timing were skipped
Info: Started post-fitting delay annotation
Info: Delay annot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 Generated suppressed messages file F:/lock/lock.fit.smsg
Info: Quartus II Fitt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2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303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Jan 04 11:41:55 2014

Info: Elapsed time: 00:00:06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7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Assembler

Info: Version 9.1 Build 222 10/21/2009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Sat Jan 04 11:41:55 2014
Info: Command: quartus_asm --read_settings_files=off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lock -c lock
Info: Writing out detailed assembly data for power analysis
Info: Assembler is generating device programming files
Info: Quartus II Assembl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241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Jan 04 11:41:57 2014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Info: Version 9.1 Build 222 10/21/2009 SJ Full Version

Info: Processing started: Sat Jan 04 11:41:58 2014
Info: Command: quartus_sta lock -c lock
Info: qsta_default_script.tcl version: #2
Info: Core supply voltage is 1.2V
Info: Low junction temperature is 0 degrees C
Info: High junction temperature is 85 degrees C
Critical Warning: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lock.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Info: No user constrained base clocks found in the design. Calling "derive_clocks -period 1.0"
Info: Deriving Clocks

Info: create_clock -period 1.000 -name I[0] I[0]
Info: No user constrained clock uncertainty found in the design. Calling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
Info: Deriving Clock Uncertainty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Analyzing Slow 1200mV 85C Model
Critical Warning: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Info: Worst-case setup slack is -10.028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10.028      -657.766 I[0]
Info: Worst-case hold slack is -3.005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3.005       -34.675 I[0]
Info: No Recovery paths to report
Info: No Removal paths to report
Info: Worst-case minimum pulse width slack is -3.000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3.000      -104.000 I[0]
Info: Analyzing Slow 1200mV 0C Model
Info: Started post-fitting delay annotation
Info: Delay annot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 Deriving Clock Uncertainty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Critical Warning: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Info: Worst-case setup slack is -8.860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8.860      -579.972 I[0]
Info: Worst-case hold slack is -2.702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2.702       -31.437 I[0]
Info: No Recovery paths to report
Info: No Removal paths to report
Info: Worst-case minimum pulse width slack is -3.000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3.000      -104.000 I[0]
Info: Analyzing Fast 1200mV 0C Model
Info: Started post-fitting delay annotation
Info: Delay annot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 Deriving Clock Uncertainty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setup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rise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Info: set_clock_uncertainty -fall_from [get_clocks {I[0]}] -fall_to [get_clocks {I[0]}] -hold 0.020
Critical Warning: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Info: Worst-case setup slack is -5.284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5.284      -331.023 I[0]
Info: Worst-case hold slack is -1.738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1.738       -19.762 I[0]
Info: No Recovery paths to report
Info: No Removal paths to report
Info: Worst-case minimum pulse width slack is -3.000

Info:     Slack End Point TNS Clock

Info: ========= ============= =====================

Info:    -3.000      -135.102 I[0]
Info: Design is not fully constrained for setup requirements
Info: Design is not fully constrained for hold requirements
Info: 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4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230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Jan 04 11:42:00 2014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Info: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25 warnings

----------------------------------------------------------------------------------------------------------------

楼主:
仿真的结果也符合要求,引脚也没问题。但是下载到DE_0S上就是不能工作,完全没有反应,四个数码管全亮

楼主:
代码求各位大神给看看,找找问题,我是初学者,什么都不太懂额。

楼主:
代码重发一遍
module lock(I,lock,set,unlock,light,showa,showb,showc,showd);

网友:
always @ (posedge(I[9] | I[8] | I[7] | I[6] | I[5] | I[4] | I[3] | I[2] | I[1] | I[0]))
这句中的I是什么信号?走的是全局时钟或者是时钟树出来的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