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S管匹配参数

楼主(2014-01-04):
请教达人,
MOS管的匹配参数  Aβ 和 AVth 一般情况下大小各是多少啊? 在哪可以查到?

网友:
you can find then in PDK design manual

网友:
你用的是SPICE模型吗?SPICE模型的话网上都有,工艺不同,参数也不相等,1.25um工艺来说,SPICE2级模型中,Vth大概是0.6V左右,那个阿尔法和贝塔参数模型中也有,打开就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照以下链接。   http://bbs.eetop.cn/thread-433481-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正是想要找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