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使用问题floorplan

楼主(2014-01-04):
请问一下 用encounter时,不同的电路去布局布线,那对大小不同的电路该怎么样选择板子的大小呢就是那个面积,不能是小的电路用那么大的板子那容易布线,但是在同样大面积上布的电路就会很密集,那大的电路该调整板子的面积,此时该如何调整呢,原则是什么ne!

网友:
一般来讲。你保证利用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