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的Veriloga模型

楼主(2014-01-04):
我在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25241&highlight=%B1%E4%D1%B9%C6%F7%C4%A3%D0%CD
看到peterlin2010发的一篇关于变压器的Veriloga模型文件。
// VerilogA for edaboard, transformer,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transformer(pr1,pr2,sec1,sec2,th1,th2);
inout pr1,pr2,sec1,sec2,th1,th2;
electrical pr1,pr2,sec1,sec2,th1,th2;

parameter real n1 = 1.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s in primary winding
parameter real n2 = 3.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s in second winding
parameter real n3 = 3.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es in third winding
parameter real L = 1n from (0:inf); //inductanse per one turn in H
parameter real k12 = 0.97 from [0:1]; //coupling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first and third windings

parameter real R1 = 1.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primary winding in Ohm
parameter real R2 = 3.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second winding in Ohm
parameter real R3 = 3.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third winding in Ohm

real k13,F1,F2,F3;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begin
k13 = k12;
end

F1 = L*(n1*I(pr1,pr2)-k12*n2*I(sec1,sec2)-k13*n3*I(th1,th2)); //magnetic flow through primary winding
F2 = L*(n2*I(sec1,sec2)-k12*n1*I(pr1,pr2)+n3*I(th1,th2)); //magnetic flow through secondary winding
F3 = L*(n3*I(th1,th2)-k13*n1*I(pr1,pr2)+n2*I(sec1,sec2)); //magnetic flow through secondary winding

V(pr1,pr2)<+R1*I(pr1,pr2)+n1*ddt(F1);
V(sec1,sec2)<+R2*I(sec1,sec2)+n2*ddt(F2);
V(th1,th2)<+R3*I(th1,th2)+n3*ddt(F3);

end

endmodule

我仿真后波形都是正确的,可是根据原边电流上升的斜率来计算得到的原边电感(Lp=Vdc/k(k是原边电流上升的斜率))总很与模型中原本设置(Lp=L*n1(n1是原边的匝数,L是每一圈的电感量))的不相等。二者相差很大!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教!谢谢了!
我的邮箱:2013xpc@gmail.com

网友:
有沒人知道 hspice simulation  原边transformer model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cadence analogLib里面的ind+mind进行初级、次级耦合,可以很好模拟。同时也可以在初、次级上面加入寄生电阻、电容等等。

网友:
能否請silverpuma
提供一個一般 flyback  12v/1A  transformer model ?
或是 5v/2A  transformer model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具体说明一下反激式(flyback)变压器模型的建立,非常感谢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用mind 耦合 两个电感即可,K取1,K表示耦合系数(实际上不可能为1,为了加快仿真速度)。电感量不一样就代表匝数不一样。一般初级线圈电感量可以通过系统方案计算出来,次级的就根据匝数填入就可以了。其他的寄生R或者C在电感两端加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的参数得自己计算出来,然后填入模型即可,见本帖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试一下,可能还有问题向你请教!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我试了一下,结果很理想,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 220v ac  input

output  12v/1A  . transformer 電感該多少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有个资料是这样写的:对于12V/1A的输出
初级线圈:160匝,建议电感量2-2.4mH
次级线圈:24匝
反馈线圈:37匝(也就是辅助绕组)
你可以根据这个比例来计算次级线圈和反馈线圈的电感量。
好像跟频率等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发的参数设置是对于50KHZ,70%的占空比!

网友:
上传一个flyback如何计算励磁电感的文档。一般来说,开关频率都放在65KHz,占空比尽量控制在60%以内。如果占空比太大了,你会发现会给其他外围器件造成很大的压力。CCM和DCM根据需求来设定。一切的一切都是根据系统方案、安规要求和成本来确定的。
对任何文档,都要有怀疑的态度去看,不要完全相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啦!

网友:
duty 大磁飽合就炸機了 ..

初级线圈:160匝,建议电感量2-2.4mH
次级线圈:24匝
反馈线圈:37匝

所以 L_pri 2m
N12 = 160/24 =6.66

L sec  2m /  6.66^2  = 45uH  ?
Vuax 端 N13  = 160/37 =4.32
  L_tri = 106.9 uH
那K  要多少??
還有如何模擬 漏感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漏感你直接拿一个电感串接在初级线圈和开关管的中间就可以了。。。。。。。。。。。感量弄成2%到5%之间。实际上耦合系数和漏感是一个意思,如果你加了漏感,就把K设置成1即可。

网友(2014-03-05):
hspice sim 會容易 time step too small ..

不知道能否使用 veriloga  model 加速模擬?

网友:
回复 网友B:

    .subckt trans_leak np1 np2 ns1 ns2 nt1 nt2
r0 np1 np2_0 10e6
l1 np1 np2_0 1.7m
l2 ns1 ns2 50u
l3 nt1 nt2 35u
k1 l1 l2 1
k2 l2 l3 1
lleak np2_0 np2 1u
.ends trans_leak

和真的 ac/dc  system 示波器量的還有有些不同..

网友(2017-04-10):
回复 网友B:

大神,请问您是否有全查分运放的Veriloga的代码,之前有仿过何乐年书上的,但是是错的,一直也找不出来原因,谢谢大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用你的变压器代码实现了理想变压器,请问如果我要加入磁饱和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 按照这种方法弄的模型 如何添加漏感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 按照这个模型 加了漏感会导致初级绕组上的电流振荡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1-12-27):
Lp=L*n1还是等于L*n1*n1

网友(2023-09-25):
请问 您这可以正确仿真出变压器功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您好 这个电感一般要怎么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