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MC 通信在强电磁干扰下的可靠性

楼主(2014-01-04):
做毕业设计,老师给了一个方向——强电磁干扰下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芯片级别的,应该怎么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啊,谢谢

网友:
不是都给定了吗,还选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我选一个具体的方向,芯片通信协议怎么设计能抗强电磁干扰,这个我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4-02-25):
这个不是信号完整性分析么

网友(2014-05-26):
這個我也很想知道~那位神人出來~說說好嗎?

网友(2024-06-21):
你是博士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敢选这种题目,抄吧!搜搜算法类的方案记得之前华为在5G通信领域有一个方案是将多余的路径作为校准提高通信可信度的好像是土耳其的人慢慢找吧参考参考

要是想写芯片内部结构的优化方案,我打赌你老师也不一定会,行业大佬当我没说不过一般吹牛的大佬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