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弄了4*8的段式LCD,但由于本人是菜鸟,特请坛子里大神解答

楼主(2014-01-04):
最近弄了4*8的段式LCD,但由于本人是菜鸟,特请坛子里大神解答。在网上也下了程序,但是我的水平确实太烂,大神们的程序不能完全明白,求有用过的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
4×8段式LCD的资料网上一搜一大把....不知道您说的大神的程序是什么程序?另外,你特请坛子里的大神解答,不知道是要解答什么问题?指教什么问题?
也不知道你需要指教到什么程度?要是想指教到做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模块的程度的话,应该没有人有这个空闲时间,如果说是程序里面有bug不知道如何排查,或者说是实现某个简单的功能的话,或许有人出来能给你说说吧....
建议你将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是用stc89c51的p0口不接上拉直接驱动段式液晶的,在网上找了例程看,但是我写的程序不好用,所以请大神给个简单的51例程参考下,或者有用过的给个程序思路也可以。不知道这样写大家能否看明白我的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51的P0口内部没有上拉,因此你查查你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驱动不足导致的...建议你接上上拉电阻试试,一般是10k....另外软件的问题,估计没有人能够给你写这个东西,不过你可以将你的代码贴上来...估计有人帮你看看吧...

网友:
换p1口试试,这样你不用焊接,先调试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的p0的高阻态,接上拉就不是了。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的高阻态应该是针对输入来说的吧...?你这个LCD是将P0口当作输出口来说的吧...?建议你看看那个段式LCD的手册,建议先将硬件的问题排除了再考虑软件的问题,或者是按照上上楼说的先接到P1口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p0口给低电平,输入使用 高阻态这是我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先把段式LCD的真值表弄清楚,再动手做电路,和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真值表已经弄清楚了。  这是按键0-9累加程序,但是显示的很暗,不知道为什么
#include<c:\Keil\C51\INC\STC\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OM4=P2^3;
sbit COM3=P2^2;
sbit COM2=P2^1;
sbit COM1=P2^0;
sbit COMG=P3^2;
sbit SEGG=P3^3;
sbit key1=P2^7;
sbit key2=P2^6;
unsigned char i=0,j=9;
unsigned char C1[10]={0x01,0x00,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
unsigned char C2[10]={0x03,0x02,0x02,0x02,0x03,0x01,0x01,0x02,0x03,0x03};
unsigned char C3[10]={0x01,0x00,0x03,0x02,0x02,0x02,0x03,0x00,0x03,0x02};
unsigned char C4[10]={0x03,0x02,0x01,0x03,0x02,0x03,0x03,0x02,0x03,0x03};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key()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i++;
if(i>9)
i=0;
while(key1==0);
}
}
}
  keyz()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i--;
if(j<0)
i=9;
while(key2==0);
}
}
}/************???********************/
void  main(void)
{
P0=i;
while(1)
{
key(); //??????
keyz();
/******************??????******************/
P2=0x0e;     //COM????
P0= C1;     //seg???
COMG=0;     //com???
SEGG=1;     //seg???
delay(3);
P2=~0x0e;
P0=~ C1;
COMG=1;
SEGG=0;
delay(3);

P2=0x0D;
P0= C2;
COMG=0;
SEGG=1;
delay(3);
P2=~0x0D;
P0=~ C1;
COMG=1;
SEGG=0;
delay(3);

P2=0x0B;
P0= C3;
COMG=0;
SEGG=1;
delay(3);
P2=~0x0B;
P0=~ C3;
COMG=1;
SEGG=0;
delay(3);

P2=0x07;
COMG=0;
P0= C4;
SEGG=1;
delay(3);
P2=~0x07;
P0=~C4;
COMG=1;
SEGG=0;
delay(3);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加锁存啊...?

网友:
到底是LCD还是L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锁存,没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LCD

网友:
个人愚见,1.把stc驱动LCD的端口设成强推挽输出试试,2.电容会不会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配成输出还是很暗,电容我直接没有。

网友:
驱动LCD的波形,跟LED是截然不同的,根本需要限流电阻
LCD驱动,需要的是阶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明白谢谢

网友(2015-06-04):
把不明白的程序贴出来嘛。

网友(2015-12-24):
要知道你怎麼使用, 才能寫程序 !

网友:
這接法怪怪的,不知是不是我理解錯了, 有com0~com3 那代表你要有四種電壓準位, 包含seg0~seg7 這樣才能點亮阿, 且com及seg 要不斷的反轉

网友:
順便參考學習

网友(2016-11-30):
使用 CPU的IO做LCD DISPLAY 建议用 3 COM (1/2BIAS)* N SEG
如果是 4 COM (3/4 BIAS) * N SEG 需要使用 硬件支持比较方便

网友:
DEMO EXAMPLESlcd demo.rar

lcd demo.rar

LCD DEMO

网友:
用电阻分压不能做到4*8 只能 3*8,要做4*8很麻烦。

网友:
LCD 3*N DEMO EXAMPLES

lcd demo.rar

LCD DEMO

网友(2017-04-14):
4*8的段式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