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样实现两个电压的相加

楼主(2014-01-04):
两个直流电压信号,其中一个是固定的作为增量,另一个是变化的,怎样实现电压相加使得变化的直流电压有一个整体的增或减,有没有比较经典的voltage adder或者subtractor??
PS:不考虑使用运放和电阻。
下面是一个整体增减示意图

网友:
可以理解成一个是直流偏置点(直流电压点),上面叠加交流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运放和电阻?

网友:
运放速度慢

今天如果 MHZ  如何加?

比較快 又小的電路是 V-> I  ..
使用 電流 sum ,  電流流入一個電阻就是 加法..
ac dc flyback
slope compensation 就是流電流  Rext  + Vcs 阿

网友:
难道不能直接串联?VCVS?LEVEL-SHIFT?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

网友(2021-06-08):
any one have good idear for ad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