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变换后得到的数据点对应的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2014-01-04):
如题,比如说有1024个点,x=[0:1023],对sin(x)作FFT变换后得到1024个变换后的点,这些点怎么和频率对应起来啊??以前数字信号处理学的不好,知道的方不方便解释一些

网友:
和你的采样频率有关啊!!  实际上是把你的频率给离散化了。 一般来讲,是将Fs/2和K个FFT相乘!

网友:
这要看用FFT做什么。
如果是进行FIR滤波,FFT被用来算卷积,探讨FFT后的数据的意义不大。
如果进行谐波分析,先要选好采样频率,... ...。FFT结果的第0个数据就是直流分量。第1个数据(实部、虚部)表示了1次谐波(基波)分量,根据复数运算可得幅值和角度。... ...,以此类推。

网友:
2楼解释我觉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