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软核学习笔记01(先从8051开始再说)——2014_1_4

楼主(2014-01-04):
我是被
10天实现处理器——OpenMIPS开发笔记
吸引来的,但是mips linux等辅助工具让我感觉很难上手。

我目前的基础是,去年8月开始学习单片机的,因为资料非常丰富,进展很顺利。Verilog和quartus前几天才开始学习,因为对51比较熟悉(51汇编还不会),所以打算以开源的8051软核作为开始,verilog或VHDL无所谓,反正都是刚开始学习,有人说verilog和c类似,我没感觉出来。数字电路自学了一个多星期,基本明白触发器工作原理(多亏这本书《编码:隐匿在计算机软硬件背后的语言》,才让我对数字电路有了个形象认识)。

先从oc8051开始,源码下载
http://bbs.eetop.cn/thread-221953-1-3.html

主要原因是verilog,网上认为比VHDL容易入门。

***********************************

CPU设计入门教程好像都是MIPS的,没有看到8051作为入门教程的,找了一些相关论文,也不适合入门。
不管怎样,
《计算机原理与设计》,李亚民;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622740890&uk=4061321394&fid=155890685
《Verilog_HDL复杂数字系统设计-本2011》,南通大学PPT;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Rj21PCVXUNyaNVP6aICzRVItTUG7DqHXtwh3pc_9HANXsZTTBrIv_WlFvKCE3CNsfeQp7Gnt0-0EkwpvzievJuq4ZgElEL5b9WUSPSnX0i
作为辅助教材。

***********************************

另外,虽然有源码,但是没有找到如何移植的方法,所以还没有仿真过。这就是现状。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之前也有一些资料,楼主可以参考
DE2上使用OC8051运行点灯程序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leishangwen/5173363

楼主:
虽然verilog一开始就是从上而下的设计方法,因为我还在入门阶段,没有办法高屋建瓴,只能采用学51的方法,先理解其中一个模块再说(先捏软柿子)。

以字母顺序,ACC排名靠前,代码不是很多,可以作为第一个理解的模块。
遍学遍搜,真不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F%E5%8A%A0%E5%99%A8,wiki点击英文,居然还有acc_based comuters历史。
http://blog.163.com/gxhy_lyf/blog/static/170345637201188112155853/

ACC(Accumulator)是累加器A缩写。累加器A是一个具有特殊用途的二进制8位寄存器,专门用来存放操作数或运算结果。

用语言表达不如图片,

图片不如动画,

    现在我们来编写5CH+2E的程序。根据表中提供的指令,用助记符书写的程序如下:
      MOV  AL,5CH      ;第一个操作数(5CH)送到累加器

      ADD  AL,2EH      ;把累加器的内容与第2个操作数(2EH)相加,结果(8AH)送到仍送到累加器

指令执行过程

动画背景颜色怎么变成白色了?下面有动画链接。
http://mcit.xjtu.edu.cn/wlkj/wykj/ch2/ex2_1_2.swf

1、第一条指令的取指阶段。

2、然后转入指令的译码和执行阶段。

3、
CPU开始执行第二条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笔记,虽然还没搞懂,但是已经感兴趣了。

楼主:
oc8051有几个版本,先看ver1

**************************************
module oc8051_acc (clk, rst, bit_in, data_in, data2_in, wr, wr_bit, wad2, wr_addr,
data_out, p);

input clk, rst, wr, wr_bit, wad2, bit_in;
input [7:0] wr_addr, data_in, data2_in;

output p;
output [7:0] data_out;

reg [7:0] data_out;

assign p = ^data_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data_out <= #1 `OC8051_RST_ACC;
  else if (wad2)
    data_out <= #1 data2_in;
  else
    case ({wr, wr_bit})
      2'b10: begin
        if (wr_addr==`OC8051_SFR_ACC)
          data_out <= #1 data_in;
      end
      2'b11: begin
        if (wr_addr[7:3]==`OC8051_SFR_B_ACC)
          data_out[wr_addr[2:0]] <= #1 bit_in;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

再看ver1.13

module oc8051_acc (clk, rst,
                 bit_in, data_in, data2_in,
         data_out,
         wr, wr_bit, wr_addr,
         p, wr_sfr);

input clk, rst, wr, wr_bit, bit_in;
input [1:0] wr_sfr;
input [7:0] wr_addr, data_in, data2_in;

output p;
output [7:0] data_out;

reg [7:0] data_out;
reg [7:0] acc;

wire wr_acc, wr2_acc, wr_bit_acc;

assign p = ^acc;

assign wr_acc     = (wr_sfr==`OC8051_WRS_ACC1) | (wr & !wr_bit & (wr_addr==`OC8051_SFR_ACC));
assign wr2_acc    = (wr_sfr==`OC8051_WRS_ACC2);
assign wr_bit_acc = (wr & wr_bit & (wr_addr[7:3]==`OC8051_SFR_B_ACC));

always @(wr_sfr or data2_in or wr2_acc or wr_acc or wr_bit_acc or wr_addr[2:0] or data_in or bit_in or data_out)
begin
  if (wr2_acc)
    acc = data2_in;
  else if (wr_acc)
    acc = data_in;
  else if (wr_bit_acc)
    case (wr_addr[2:0]) /* synopsys full_case parallel_case */
      3'b000: acc = {data_out[7:1], bit_in};
      3'b001: acc = {data_out[7:2], bit_in, data_out[0]};
      3'b010: acc = {data_out[7:3], bit_in, data_out[1:0]};
      3'b011: acc = {data_out[7:4], bit_in, data_out[2:0]};
      3'b100: acc = {data_out[7:5], bit_in, data_out[3:0]};
      3'b101: acc = {data_out[7:6], bit_in, data_out[4:0]};
      3'b110: acc = {data_out[7],   bit_in, data_out[5:0]};
      3'b111: acc = {bit_in, data_out[6:0]};
    endcase
  else
    acc = data_out;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data_out <= #1 `OC8051_RST_ACC;
  else
    data_out <= #1 acc;
end

`ifdef OC8051_SIMULATION

always @(data_out)
  if (data_out===8'hxx) begin
    $display("time ",$time, "   faulire: invalid write to ACC (oc8051_acc)");
#22
    $finish;

  end

`endif

endmodule

*****************************************

ver1.13功能变复杂了,代码也复杂了。
还是用ver1版本完成第一遍理解再说。

复习一下verilog格式

module 模块名1(输入输出端口2)

input 输入3
output 输出4
reg 定义寄存器5
assign 赋值6

always@触发条件7

begin
   核心功能8
end

endmodule

楼主:
模块名1:oc8051_acc

输入输出端口2:clk, rst, bit_in, data_in, data2_in, wr, wr_bit, wad2, wr_addr, data_out, p

输入3:clk, rst, wr, wr_bit, wad2, bit_in;
输入3:[7:0] wr_addr, data_in, data2_in;

输出4:p;
输出4:[7:0] data_out;

定义寄存器5:[7:0] data_out;

赋值6: p = ^data_out;

触发条件7: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上面这些定义都是中规中距的,没有难度。
***************************************

核心功能8:

  if (rst)
    data_out <= #1 `OC8051_RST_ACC;
  else if (wad2)
    data_out <= #1 data2_in;
  else
    case ({wr, wr_bit})
      2'b10: begin
        if (wr_addr==`OC8051_SFR_ACC)
          data_out <= #1 data_in;
      end
      2'b11: begin
        if (wr_addr[7:3]==`OC8051_SFR_B_ACC)
          data_out[wr_addr[2:0]] <= #1 bit_in;
      end
    endcase

这里分成了四种情况:
1、if(rst),如果是复位,则data_out <= #1 `OC8051_RST_ACC;
     其中,`define OC8051_RST_ACC 8'h00 // accumulator (在文件oc8051_defines.v中)
     <= 是块结束赋值,#1延迟1个单位时间,当这两个条件满足后,data_out = 8'h00 (简单些data_out = 0)。

2、 else if (wad2),
    // wad2         write data 2,写数据2,这是什么?先继续。
    则data_out <= #1 data2_in;
    即块结束,延迟1单位时间,data_out = data2_in,这样数据就写进了。

3、wr=1并且wr_bit=0时,
    // wr           write - actine high,什么是actine,没有这个单词
   // wr_bit       write bit addresable - actine high
   再如果满足wr_addr==`OC8051_SFR_ACC,要求真多
   其中,`define OC8051_SFR_ACC 8'he0 //accumulator(在文件oc8051_defines.v中)
   则,data_out <= #1 data_in;
   即块结束,延迟1单位时间,data_out = data_in

4、wr=1并且wr_bit=1时,
    并且满足wr_addr[7:3]==`OC8051_SFR_B_ACC
    其中,`define OC8051_SFR_B_ACC 5'b11100 //accumulator
   则,data_out[wr_addr[2:0]] <= #1 bit_in;
    其中,// wr_addr      write address (if is addres of acc and white high must be written to acc)
    其中,// bit_in       bit input - used in case of writing bits to acc (bit adddressable memory space - alu carry)
   即块结束,延迟1单位时间,data_out[wr_addr[2:0]]=bit_in

代码读完,对整个过程还是不清楚,还需要找一个实例来帮助理解。

在top中的定义
oc8051_acc oc8051_acc1(.clk(clk), .rst(rst), .bit_in(desCy), .data_in(des1), .data2_in(des2_s), .wr(wr_r), .wr_bit(bit_addr_r), .wad2(wad2_r), .wr_addr(wr_addr), .data_out(acc), .p(p));

楼主:
会用到ACC的是几种寻址方式,

单片机的立即寻址方式

单片机的寄存器寻址方式

单片机的变址寻址方式

*********************************************************

从上面的动画来看,ACC的数据和ROM模块关系密切,

需要看一下ROM模块(都只用ver1版作为第一遍理解,感觉代码少,功能少)

module oc8051_rom_addr_sel (clk, rst, select, des1, des2, pc, op1, out_data, out_addr);

input clk, rst, select;
input [7:0] des1, des2, op1;
input [15:0] pc;
output [7:0] out_data;
output [15:0] out_addr;

reg sel_buff;

assign out_data = sel_buff ? op1 : des2;
assign out_addr = select ? {des2, des1} : pc;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sel_buff <= #1 1'b0;
  else
    sel_buff  <= #1 select;
end

endmodule

***************************************

module 模块名1(输入输出端口名2)

input 输入3;

output 输出4;

reg 定义寄存器5;

assign 赋值6;

always@触发条件7

begin
   核心功能8;
end

endmodule

楼主:
模块名1:oc8051_rom_addr_sel

输入输出端口名2:clk, rst, select, des1, des2, pc, op1, out_data, out_addr

输入3:clk, rst, select;
输入3:[7:0] des1, des2, op1;
输入3:[15:0] pc;

输出4:[7:0] out_data;
输出4:[15:0] out_addr;

定义寄存器5:sel_buff;

赋值6:out_data = sel_buff ? op1 : des2;
赋值6:out_addr = select ? {des2, des1} : pc;

其中,// output data is operation byte 1,out_data(输出数据)是操作字节,当sel_buff为真时,输出数据为op1,否则就是des2
// op1          byte 1 from rom,op1是从ROM里来的一个字节
// des2   alu destination input,des2是来自alu(算术逻辑单元)。

// select       output select,
// output address is alu destination,out_addr是算术逻辑单元地址,当select为真时,拼接des2和des1作为地址,否则选用pc地址。
// (instructions MOVC)

*********************************************

触发条件7: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核心功能8:
  if (rst)
    sel_buff <= #1 1'b0;
  else
    sel_buff  <= #1 select;

核心功能是通过sel_buff赋值,来影响,赋值6:out_data = sel_buff ? op1 : des2;
如果复位,sel_buff = 0
否则,sel_buff = select

模块的主要负责从ROM中取得指令代码/操作数。
似乎还可以理解,要是有现成的动画就好了。

楼主:
因为oc8051上输入输出定义名称和我找到课件名称不一致,目前还不能整合成图片形式。再多看几个定义,熟悉以后再整合。

现在开始理解ALU,搜一下,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z3Orwr4DV1IkTbxiUFe8KxwJcu7Z1wzBjs_Sq8ibJkeZeaCBOJ4v8b3d175HQUn
百度百科上营养不足,
算术逻辑单元(arithmetic logic unit,缩写ALU)是进行整数运算的结构。现阶段是用电路来实现,应用在电脑芯片中。

******************************************
开始看oc代码,ALU有三个选择来源,先看第一个

module oc8051_alu_src1_sel (sel, immediate, acc, ram, ext, des);

input [1:0] sel; input [7:0] immediate, acc, ram, ext;
output [7:0] des;
reg [7:0] des;

always @(sel or immediate or acc or ram or ext)
begin
  case (sel)
    `OC8051_ASS_RAM: des= ram;
    `OC8051_ASS_ACC: des= acc;
    `OC8051_ASS_XRAM: des= ext;
    `OC8051_ASS_IMM: des= immediate;
    default: des= 2'bxx;
  endcase
end

endmodule

******************************************

module 模块名1(输入输出端口名2)

input 输入3;

output 输出4;

reg 定义寄存器5;

assign 赋值6;

always@触发条件7

begin
   核心功能8;
end

endmodule
****************************************

模块名1:oc8051_alu_src1_sel

输入输出端口名2:sel, immediate, acc, ram, ext, des

输入3:[1:0] sel; input [7:0] immediate, acc, ram, ext;

输出4:[7:0] des;

定义寄存器5:[7:0] des;

触发条件7:sel or immediate or acc or ram or ext

上面的代码没有难度,
重要的是定义,定义非常明确
// sel          select signals (from decoder, delayd one clock)
// immediate    input from immediate_sel1
// acc          acc input
// ram          ram input
// ext          external ram input
// des          output (alu sorce 1)

核心功能8:
  case (sel)
    `OC8051_ASS_RAM: des= ram;
    `OC8051_ASS_ACC: des= acc;
    `OC8051_ASS_XRAM: des= ext;
    `OC8051_ASS_IMM: des= immediate;
    default: des= 2'bxx;
  endcase

其中,在
// alu source select
//
`define OC8051_ASS_RAM 2'b00 // RAM
`define OC8051_ASS_ACC 2'b01 // accumulator
`define OC8051_ASS_XRAM 2'b10 // external RAM -- source1
`define OC8051_ASS_IMM 2'b11 // immediate data -- source1

根据输入(sel)的来源,设置相应的输出地址des。

用同样的方法理解另外两个模块
***********************************************

module oc8051_alu_src2_sel (sel, op2, acc, ram, des);

input [1:0] sel; input [7:0] acc, ram, op2;
output [7:0] des;
reg [7:0] des;

always @(sel or op2 or acc or ram)
begin
  case (sel)
    `OC8051_ASS_RAM: des= ram;
    `OC8051_ASS_ACC: des= acc;
    `OC8051_ASS_ZERO: des= 8'h00;
    `OC8051_ASS_OP2: des= op2;
    default: des= 2'bxx;
  endcase
end

endmodule

*********************************************

module oc8051_alu_src3_sel (sel, pc, dptr, out);

input sel;
input [7:0] pc, dptr;
output [7:0] out;

assign out = sel ? pc : dptr;

endmodule

最后一个模块需要看一下注释
// sel          select signals (from decoder, delayd one clock)
// pc           program counter input
// dptr         data pointer input
// out          output (alu sorce 2)

**************************************

完成准备工作,就可以开始理解ALU功能了。

楼主:
module oc8051_alu (op_code, src1, src2, src3, srcCy, srcAc, des1, des2, desCy, desAc, desOv, bit_in);

input srcCy, srcAc, bit_in; input [3:0] op_code; input [7:0] src1, src2, src3;
output desCy, desAc, desOv;
output [7:0] des1, des2;

  reg desCy, desAc, desOv;
  reg [7:0] des1, des2;

  reg [4:0] add1, add2, add3, add4; reg [3:0] add5, add6, add7, add8; reg [1:0] add9, adda, addb, addc;

always @(op_code or src1 or src2 or srcCy or srcAc or bit_in or src3 or mulsrc1 or mulsrc2 or mulOv or divsrc1 or divsrc2 or divOv)
begin

  case (op_code)
//operation add
    `OC8051_ALU_ADD: begin
      add1= {1'b0,src1[3:0]};
      add2= {1'b0,src2[3:0]};
      add3= {3'b000,srcCy};
      add4= add1+add2+add3;

      add5={1'b0,src1[6:4]};
      add6={1'b0,src2[6:4]};
      add7={1'b0,1'b0,1'b0,add4[4]};
      add8=add5+add6+add7;

      add9={1'b0,src1[7]};
      adda={1'b0,src2[7]};
      addb={1'b0,add8[3]};
      addc=add9+adda+addb;

      des1={addc[0],add8[2:0],add4[3:0]};
      des2=src3+addc[1];  ///ti , tole se ni uredu...
      desCy=addc[1];
      desAc=add4[4];
      desOv=addc[1] ^ add8[3];

    end

  其它算法

  endcase

end

endmodule

*********************************************
太长了,把其它算法暂时省略了,只看一个加法。

这时知道基础的重要性了,
先看一下
算术运算单元ALU的设计
http://wenku.baidu.com/view/c84c3040a8956bec0975e3bd.html

也有用quartus
http://wenku.baidu.com/view/21b3f11fa76e58fafab00349.html

原来设计ALU都可以作为一个课程设计,看来目前暂时肤浅理解就可以了(运算的输入和输出,不需要理解怎样运算),不再深入。

另外,关于行为级和门级的区别,我认为上面的ALU模块就是门级的,行为级是可以用肤浅的话描述的(类似项目经理布置的任务说明),而门级必须说清楚是怎样怎样的。

楼主:
这两天,补习了一些QUARTUS和modesim用法知识,其中modelsim的相关文档较少,而且质量不高,还不如软件自带的PDF帮助文档(tutorial)。

学习8051 IP软核,遇到了问题在与怎样把 verilog、8051指令系统和结构,quartus和modelsim(或实验板)结合在一起,尽管每一方面都不难。目前找到的相关有讲解的文档,基本上讲解只能覆盖到一两个方面(剩下的方面默认读者已具备知识),所以只有51基础的人来学软核,是面临很大的困难的。

可能还要看下MIPS,毕竟资料和数据非常丰富,也许会更适合入门。

一个适合的资料,只是内容太少,没有展开。作者是McuPlayer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6115-1-1.html

复制如下:
**********************************************
既然做CPU,我们要做流水线的,要简单,做2级流水线就够了。

为了实例的简单,我们选择设计一个8bit的MCU的内核
仍然我们要简单,所以选择RISC的内核,类似PIC的结构
还是为了要简化,我们只支持4条指令
继续为了要简化,我们不考虑Status寄存器

有人会问,只有4条指令,你还加减法都有,有一个不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有意的,你想,假设ALU只能做加法,你不觉得ALU这个名称太不名副其实了吗。

mov  A,#35H 把立即数mov到A寄存器
add  A,#42H (A) + 12 -> A
sub  A,#62H (A) - 12 -> A
JMP  imd    跳转到某地址

我们先给他们做机器编码,我们用16bit宽度的指令集编码

0x0035      00是MOV的OP code
0x0142      01是ADD的OP Code
0x0265      02是SUB的OP code
0x8000      80是JMP的OP CODE

我们继续看,指令集,用Verilog的方式来描述
16'b0000_0000_????_????     MOV
16'b0000_0001_????_????     ADD
16'b0000_0010_????_????     SUB
16'b1???_????_????_????     JMP

我们可以看到JMP的跳转地址范围是15个bit地址,也就是32K地址范围

有人说ALU很重要,好,我们就先来看ALU的组成,因为只有加减2种情况,所有ALU的OP代码只用1个bit表示
op为1的时候,做加法,为0的时候做减法。

module alu(input op, input[7:0] in1, input[7:0] in2, output[7:0] out)
    assign out = op ? (in1+in2) : (in1-in2);

看到上面的代码,估计不少人大跌眼镜,莫非传说中的alu就这么简陋。
没错,如果你只要做加法和减法,而且不考虑进位和溢出的ALU,就是这么easy的。

好了,cpu的运转过程,包括加载指令,解码指令,执行指令,大家都知道。

我们还要使用流水线技术,虽然这里不用也许更简单,但我们的目标是学习。

      一  |   加载指令1   |   加载指令2    |   加载指令3    |   ..........
----------+---------------+----------------+----------------+-----------------
      二  |               |   解码1 执行1  |   解码2 执行2  |   解码3 执行3

我们可以看到加载和解码和执行,并没有在一个周期中完成,而是分开了
在运行第二条指令的时候,CPU正在加载第三条指令,一心二用,事事不耽搁。

clkcnt;

always @(posdge clk)
    if(nCS)
        clkcnt <= 0;
        instr <= 0;
    else
        instr <= rom_dat_out;

下面是CPU的解码和执行过程

always @(posdge clk)
    if(!nCS)
    casex(instr)
        16'b0000_0000_????_????:        //MOV
            begin
                acc <= instr[7:0];
                pc <= pc + 16'h0001;
            end
        16'b0000_0001_????_????:        //ADD
            begin
                acc <= aluout;
                pc <= pc + 16'h0001;
            end
        16'b0000_0010_????_????:        //SUB
            begin
                acc <= aluout;
                pc <= pc + 16'h0001;
            end
        16'b1???_????_????_????:        //JMP
            begin
                pc <= instr[14:0];
                pc <= pc + 16'h0001;
            end

下面完成CPU核心和ALU之间的连线

assign aluop  = (instr[15:8]==8'h01);
assign aluin1 = acc;
assign aluin2 = instr[7:0];

alu alu1(aluop, aluin1, aluin2, aluout);

有人说,只看到执行指令,没看到解码指令的过程,有木有啊?当然有

16'b0000_0000_????_????     MOV
16'b0000_0001_????_????     ADD
16'b0000_0010_????_????     SUB
16'b1???_????_????_????     JMP

这几个逐个的case不就是在做解码?只是没有独立的解码步骤而已,因为太简单了嘛。

还有个地方,我故意做了遗漏,就是JMP指令的处理。

所谓流水线,就是取指和执行是同时的,但JMP的到来,带来了异常。
正常都是PC加一,所以取指其实一直在取下一条指令,而JMP的目标是不确定的,所以取的指令就不对了

我们一般称之为预测失败,然后继续取JMP目标地址的指令,但执行部分,会有一个空的指令周期。
从CPU的用户角度看,就是JMP指令要使用2个指令周期。
**********************************************************************************

网友(2015-11-25):
非常感谢你的笔记,虽然还没搞懂,但是已经感兴趣了。

网友(2016-01-05):
讲的很细致,赞一个!

网友(2016-07-27):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最近再学习您的oc8051点灯程序二,但是P1口一直都是1?请问这是为何?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8-11-19):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