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FSS14 建模完成,检查无误,但是"Analyze all"按钮是灰色的

楼主(2014-01-04):
HFSS14 建模完成,检查无误,但是"Analyze all"按钮是灰色的!请问有没有谁遇到过?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2015-03-24):
同求,HFSS15建完模型之后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因为你的analysis里的setup或者扫频被禁止了

网友(2015-07-09):
asfwetr wetwe  gwe rewr wer we

网友(2016-07-05):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03-24):
怎么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