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紧急求助大家,关于DDR2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4-01-05):
本人最近在调试一个DDR2控制器,用的是sp6的MCB。有个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ug388上面写了command path和write path read path但是没有将初始化问题。但是在ip生成的顶层文件里面我看到了,c3_calib_done这个,信号。问一下大家这个信号是不是初始化完成的信号,MCB如果不带初始化命令的话,何时初始化完成这个信号是不是自己会拉高?拉高以后才可以发送command path命令接着wirte命令吧?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用ISE13.4调用modelsim 6.5c的时候,出现错误,显示module 'B_MCB' is not defined,但是查看了unisims这个文件夹,库文件都已经加载,不清楚怎么回事,希望知道的大拿指点,先上谢过。

网友:
1.你说的done信号是calibration过程的完成信号
2.calibration是MCB自动完成的,FPGA设计者无需关心。当calibration完成之后,才能对MCB进行操作
3.是不是modelsim的版本太低了,升级成10.x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难道6.5版本还低啊,现在流行什么版本的呢?还有使用MCB的时候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时候初始化,已及什么时候初始化成功?总不会一上来往写fifo里面写东西吧?

网友:
calib_done为高表示初始化成功
我的印象里modelsim6.5是不支持高版本的ise的,你可以换一个10.1c试试看,我用的是10.1c

网友:
我以前调试ddr3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你看一下是不是按照它的说明去配置了,以及是否设置好相应的配置,特别留意,ip可能会生成一个类似mif的文件,你要注意它的路径,配置成功后,那个信号是会拉高的。

我调试ddr3的时候,用的就是6.5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