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次用覆盖率,遇到点问题,求助。。。

楼主(2014-01-05):
第一次用modelsim的覆盖率检查,遇到了费解的问题,小弟确实想不明白。。具体是:贴图

覆盖率2

覆盖率2

就这一行if判断,为什么分支成功了,但是却提示有某些条件miss了,这点不明白啊,condition都miss了,怎么分支成功啊?
还有就是图中的1部分,hits 和bc 具体都包含什么意思啊,头都大了,试了一下午都没有解决问题。

还有,比如:

我的测试程序中给这一行赋值了,并且试了很多次,就这一行提示一个或多个expression miss了,这一行和其他行的都一样,都有赋值,但就这一行这样提示了,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啊,大神,求指教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啊 。。。。

网友:
我用的覆盖率 工具 和你的 不同 ,感觉 bc应该是指 block coverage, hits应该是指 expression的coverage,第一个 问题 ,你的else if虽然能够进去 ,但是else if中的表达式 ,有可能有些条件 没有 到 ,只能是1,或者0,没有两个 都到,所以 会报错

你的第二个 情况 ,我觉得有可能和第一个 问题 ,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2个表达式是与的关系,若不同时满足,应该分支不会成功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Hits表示这一行的语句被执行,BC表示到达这一条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