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vanced OCV中如何分别用PBA和GBA的分析方法去计算path depth

楼主(2014-01-05):
Synopsys的Advanced OCV有两种分析方法:Path-Based Analysis(简称PBA)和Graph-Based Analysis(简称GBA)。
求版上大牛讲解下如何用这两种方法去计算path depth?
以上图电路为例,路径FF2-->FF3的capture path depth用PBA和GBA去计算的话分别是多少?

网友:
同求答案啊!没有人懂吗?后端大牛快来解答一下。

楼主:
难道没人会吗?

网友:
基础知识顶起来啊~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我靠,真的没人会????

网友(2014-09-07):
FF3的capture ,gba的是5,pba的是7,对吗?楼主揭晓下答案吧

网友:
不对,应该ff3的 gba 和pba 都是2

网友:
我感觉楼主有个地方理解错了,path depth 是针对cell的,不是针对path的

网友:
我也知道啊,最近做signoff经常听组长说PBA 分析模式,不懂啊

网友(2014-12-15):
回复 楼主:

   gba是指分析path的delay的时候不去分析单个pin的情况,比如说一个mux选择器,tool会考虑最worst的路径来计算,下一级的input slew会采用这个mux最worst的out slew,而pba意思是说如果mux选择端置1 或者置0 那么就不采用worst的 而是采用实际的输入pin的slew,如果说选择端置1,output = a,那么计算delay用arc a 的延时 ,大概这个意思 ,如果我讲的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2015-02-03):
FF3的capture path 是 u0  u1 u4 u5 u8 u9 u10, 其中u0 u1 u4 u5是common path,launch和cpature相互抵消。u8 u9 u10是BUF 都是单输入的cell,PBA和GBA没区别。

求拍砖!

网友(2016-10-31):
回复 网友A:

讲的很清晰,明确。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