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如何做成100pF的电容,可否给出具体电路?

楼主(2014-01-05):
如题,在模拟集成电路中需要加一个RC滤波器,如何将NMOS做成一个电容,电路如何连接?

网友:
100pF? 你疯了?你知道100pF的电容会有多大吗?

网友:
电路你就把S D B连起来就好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pF大概是200um*200um吧,在模拟电路里面算是很大了。
  请问大侠,我最近也在为做一个滤波器而烦恼,滤波器的输入是一个PWM信号,大概10kHz,变成直流后控制后面的电路。
  但是这个滤波器如果用普通的RC滤波器的话,那么面积是非常大的,比如R是10M,C是10pF。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可以节约面积的方案。

网友:
100pF在新工艺中不算大

网友:
0.18um以下,只有100*100um^2

网友:
100真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滤波器我还真不了解,对于我自己做过的电路来说,这个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做什么电路吧,我没做过需要如此之大电容的电路

网友:
    我只能说你的滤波器设计得不好。

网友:
PLL里面还是有50pF~100pF的二阶或者三阶低通滤波电容的

网友:
其他电路 还是不常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简单的RC滤波器,如果不好,请帮指出该如何设置,要达到截止频率1kHz,面积省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大电容一般用在哪些电路里面,我也没有用过这么大电容过。如果要上百个平方的话。确实比较大了。本人没有遇到过。请教一下。了解一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G作为一端,SDB连接起来后作为另外一端对吗?那这个电容的大小又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