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子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4-01-05):
第一次反提电路,这是temperature sensor中bias电路中的一个小电路,请问这个有什么作用?还有问一下反提时候pin是输入还是输出怎么看,比如在网表中端口的顺序有体现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上在下一电路中的位置。。。求解答

网友:
二选一,貌似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像似电流镜!

网友:
选择不同的偏置电路,二选其一

网友:
如果dl和dr为差分信号线,而plus和minus又是互为相反的信号,这看上去更像是置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