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erilog i2c小程序

楼主(2014-01-05):
各位大神,请留步啊
本人初学FPGA,拼接了一个verilog小程序,实现的功能是从串口发送数据到FPGA内部存储器,然后再从内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到串口,在modelsim上跑通了,可是到了板子上出现了问题,现在问题是这样的,RTL-simulation没问题,Gate-Level Simulation跑不通,提示有
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Info (11105): For recommendations on closing timing, run Report Timing Closur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uart_i2c.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谁能帮我调试下,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实在是没脾气了,求指教啊
还有这个网站真的不错

楼主:
沙发自己来,求围观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elsim啊,我估计可能是我代码的问题,在板子上跑不通,能不能帮我调试一下,先谢过了,是实在是愁得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写的吗?有开源代码可以下载啊

网友:
你的错误信息显示:File file not found: 'uart_i2c.sdc',

你能不能提供这个约束文件呢?“uart_i2c.sdc"

另外,你是用串口,还是i2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拼接的一个i2c和uart,开源代码是哪个,能给我推荐下吗?最好是有注释的,我太菜,怕看不明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有串口又有i2c,是从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fpga,fpga通过i2c将数据写入EEPROM,然后再从EEPROM读取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端。我自己编了个约束文件(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自己添加进工程试试,谢谢你的回复啊 uart_i2c.rar (1 KB , 下载次数: 11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有串口又有i2c,是从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fpga,fpga通过i2c将数据写入EEPROM,然后再从EEPROM读取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端。我自己编了个约束文件(也不知道对不对),下面是sdc代码,你自己添加进工程试试,谢谢你的回复啊

## Generated SDC file "uart_i2c.sdc"

## Copyright (C) 1991-2013 Altera Corporation
## Your use of Altera Corporation's design tools, logic functions
## and other software and tools, and its AMPP partner logic
## functions, and any output files from any of the foregoing
## (including device programming or simulation files), and any
##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or information are expressly subject
##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ltera Program License
## Subscription Agreement, Altera MegaCore Function License
## Agreement, or other applicable license agreement, including,
## without limitation, that your use i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 programming logic devices manufactured by Altera and sold by
## Altera or its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Please refer to the
## applicable agreement for further details.

## VENDOR  "Altera"
## PROGRAM "Quartus II"
## VERSION "Version 13.1.0 Build 162 10/23/2013 SJ Full Version"

## DATE    "Sat Jan 04 11:51:45 2014"

##
## DEVICE  "EP4CE6E22C8"
##

#**************************************************************
# Time Information
#**************************************************************

set_time_format -unit ns -decimal_places 3

#**************************************************************
# Create Clock
#**************************************************************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20.000 -waveform { 0.000 10.000 } [get_ports {clk}]

#**************************************************************
# Create Generated Clock
#**************************************************************

  33. #**************************************************************
  34. # Set Clock Latency
  35. #**************************************************************

#**************************************************************
# Set Clock Uncertainty
#**************************************************************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rise_from clk -rise_to clk 0.150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rise_from clk -rise_to clk 0.150

#**************************************************************
# Set Input Delay
#**************************************************************

set_input_delay -add_delay  -clock [get_clocks {clk}]  2.000 [get_ports {clk}]
set_input_delay -add_delay  -clock [get_clocks {clk}]  2.000 [get_ports {rs232_rx}]
set_input_delay -add_delay  -clock [get_clocks {clk}]  2.000 [get_ports {rst_n}]
set_input_delay -add_delay  -clock [get_clocks {clk}]  2.000 [get_ports {sda}]

#**************************************************************
# Set Output Delay
#**************************************************************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clock [get_clocks {clk}]  1.500 [get_ports {rs232_tx}]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clock [get_clocks {clk}]  1.500 [get_ports {scl}]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clock [get_clocks {clk}]  1.500 [get_ports {sda}]

#**************************************************************
# Set Clock Groups
#**************************************************************

  57. #**************************************************************
  58. # Set False Path
  59. #**************************************************************

  60. #**************************************************************
  61. # Set Multicycle Path
  62. #**************************************************************

  63. #**************************************************************
  64. # Set Maximum Delay
  65. #**************************************************************

  66. #**************************************************************
  67. # Set Minimum Delay
  68. #**************************************************************

  69. #**************************************************************
  70. # Set Input Transition
  71. #**************************************************************

  72.

网友(2014-09-02):
你约束有问题的

网友(2015-03-06):
这种小规模的逻辑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的话不需要专门编写约束文件吧?你用的似乎是Altera的FPGA?Xilinx的ISE里是可以直接使用默认的优化策略的,不知道你看看能不能使用默认的综合策略进行综合,不使用自定义的约束文件。

网友:
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2016-03-30):
显性负效应

网友(2017-08-04):
码一下,可能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