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报Congestion时退出ICC

楼主(2014-01-06):
ICC报Congestion出现如下: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AMD工作啊。 重跑或发UBTS撒。
AMD有UBTS这个东西,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AMD的呀。。。
重跑了还是挂。。。UBTS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换了个ICC版本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呀,2012,2013的版本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setenv TMPDIR "指定一個目錄"  看看.
可能硬碟爆掉.

网友:
就是tmp目录满了,把tmp目录设到当前目录就可以了。
setenv TMPDIR ./tmp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硬盘没有爆。。把m1的power打上后,就可以了。。很奇怪。。

网友:
这也能看出来是AMD工作哈哈 有点好玩,amd64 不是AMD工作的意思吧。
你把这段crash的数字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