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tools examlple问题[MVSIM] ERROR 5406

楼主(2014-01-06):
工具:mvtools2012.09,vcs2012.09:
centos运行mvtools自带的example,
(1)
#source setup.csh
(2)#make build
先是遇到
[MVDBGEN] ERROR 3658: Connect_supply_net UPF command missing for 'Primary power pins'pins of 'LS/ELS Cells'. See file 'ARCH_PGConn.upf' for explicit PG connections expected in UPF.
根据http://bbs.eetop.cn/thread-395781-1-1.html帖子的回复,修改了examples/mvsim_mvrc_demo_eg/rtl/dmaIsoWrapper.v文件。但回来后仍然遇到问题:
[MVSIM] ERROR 5406: Isolation Enable signal ocp_top.DmaPwrGood corresponding to Isola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_iso_and'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 Z at time = 1 ps
[MVSIM] ERROR 5406: Isolation Enable signal ocp_top.MemPwrGood corresponding to Isolation Policy 'VMEM_domain/mem_iso_and'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 Z at time = 1 ps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我没有安装201209,系统不支持,无法帮你复现问题。
但是,我的理解是,你先看能不能继续跑下去,然后dump出波形看看这个Z会不会消失,因为MVSIM是从1ps开始计算的,而你的错误刚好是从1ps开始报的,我猜可能是刚开始没有上电造成的。至于为什么没有上电,有可能是你的错误,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开始计算时没有上电。
具体什么原因,你要看后面能不能继续跑下去,以及跑下去的状况来定。光凭这点log不好定位。

顺便问一下,你的iso enable信号是从应该不是AON domain里面出来的吧?如果是的话,那说明你的VDD_AON没有加上去,如果不是的话,这个ERROR是消不掉的。除非你在archpro.ini中指定不让报这个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sunrisewu兄的提点。通过修改testbench把问题解决了。原因在于电源起始状态不对。
把testbench/testbench.v的第45行到48行注释掉

initial begin
//        supply_off("VDD");
//        supply_off("spVAUX");
//        vaux_real = 0.0;
//        #1;
        supply_on("VDD", 1.0);
        supply_on("spVAUX", 1.0);
        vaux_real = 1.0;

PS:这个example有点大。虽然现在没有warning了,但是还是不明白它想表白什么。还不如自己写一个简单的代码来得快。

楼主(2014-05-06):
附mvtools2012.09自带的example: examples_mvtools1209.tar (480 KB , 下载次数: 45 )

网友(2015-08-14):
大神门,请教一下!我在testbench里面加入了 supply_on("VDD", 1.0);,编译的时候报错:Identifier supply_on was not declared.  后来我根据教程在testbench里面加入了import UPF::*,编译时,import UPF::*,这一行报错,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在线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