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r2仿真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4-01-06):
求大神指点 怎么下载micron的ddr2仿真模型啊!micron官网上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啊!!!求指点!!

网友:
在coregen你生成一个mcb核,器件选一个ddr2,生成的ip文件中就有ddr2的仿真模型了

网友:
到Cypress网站看看。搜索Cypress DDR2芯片型号,找一个与micron参数相似的。

网友:
用ise做的话,它自带仿真模型,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