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snslmgrd using TCP-port 34843

楼主(2014-01-06):
[asic@asic bin]$ ./lmgrd -c /usr/synopsys/verdi3/license/license.dat
[asic@asic bin]$ 19:59:31 (lmgrd) -----------------------------------------------
19:59:31 (lmgrd)   Please Note:
19:59:31 (lmgrd)
19:59:31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9:59:31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9:59:31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9:59:31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Acresso Software Inc.'s
19:59:31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9:59:31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9:59:31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9:59:31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9:59:31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9:59:31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9:59:31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9:59:31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9:59:31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9:59:31 (lmgrd)   and UNIX. Contact Acresso Software Inc. at
19:59:31 (lmgrd)   www.acresso.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9:59:31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9:59:31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9:59:31 (lmgrd)
19:59:31 (lmgrd) -----------------------------------------------
19:59:31 (lmgrd)
19:59:31 (lmgrd)
19:59:31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6.0.0 build 60117 i86_re3) started on asic (linux) (1/6/2014)
19:59:31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9:59:31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9:59:31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acresso.com
19:59:31 (lmgrd) License file(s): /usr/synopsys/verdi3/license/license.dat
19:59:31 (lmgrd) lmgrd tcp-port 28001
19:59:31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9:59:31 (lmgrd) Started snslmgrd (internet tcp_port 34843 pid 24727)
19:59:31 (sns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6.0.0 build 60117 i86_re3
19:59:31 (snslmgrd) Server started on asic for: DataExpansion
19:59:31 (snslmgrd) DataExpansionCoverage DataExpansionSim DataReplay
19:59:31 (snslmgrd) DataReplaySim       Debussy         Debussy_shared
19:59:31 (snslmgrd) EssentialSignalAnalysis Extraction  FLE_main
19:59:31 (snslmgrd) FL_cosim_run        FL_ice_run      FL_multichip_partition
19:59:31 (snslmgrd) FL_recalc   Gaia            Gate2LayoutCorrelation
19:59:31 (snslmgrd) Gate2RTLCorrelation Gsim_dump_advance Gsim_dump_basic
19:59:31 (snslmgrd) Gsim_framework_basic Gsim_snapshot  Gsim_wave
19:59:31 (snslmgrd) GuidedTraceAnalysis HDL2SC_mixed    HDL2SC_verilog
19:59:31 (snslmgrd) HDL2SC_vhdl Laker_AMS       Laker_L1
19:59:31 (snslmgrd) Laker_L2    Laker_L3        Laker_T1
19:59:31 (snslmgrd) Laker_T1_LE Laker_iDRC      Laker_iLVS
19:59:31 (snslmgrd) Reusner             RtlGateCorrelation SKDB_Import
19:59:31 (snslmgrd) SilVE               Siloti          Siloti_fe
19:59:31 (snslmgrd) Siloti_o2   SimVE           TLM_Synthesis
19:59:31 (snslmgrd) TestDesignCorrelation TestVE                TimingAnalysis
19:59:31 (snslmgrd) WhatIfAnalysis      hdlin           hdlin_mixed
19:59:31 (snslmgrd) hdlin_verilog       hdlin_vhdl      nAnalyzer
19:59:31 (snslmgrd) nBench              nClock          nCompare
19:59:31 (snslmgrd) nECO                nESL            nMonitor
19:59:31 (snslmgrd) nProp               nSchema         nSchemaOnly
19:59:31 (snslmgrd) nState              nTiming         nTrace
19:59:31 (snslmgrd) nTree               nWave           nlcc
19:59:31 (snslmgrd) tSchema             turboSchema     turboState
19:59:31 (snslmgrd) turboWave
19:59:31 (snslmgr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9:59:31 (lmgrd) snslmgrd using TCP-port 34843

网友:
lmgrd tcp-port 28001

that is ok

网友:
如果你想控制daemon的端口,在daemon那行加上port=xxxx

网友:
这个TCP-port,和你lic中那个port,不是同一个,是正常的。

19:59:31 (lmgrd) lmgrd tcp-port 28001
19:59:31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9:59:31 (lmgrd) Started snslmgrd (internet tcp_port 34843 pid 24727)

这两个port,不是同一个。

http://bbs.eetop.cn/thread-403695-1-1.html
参考上面的贴子,28001没有问题。

网友:
這連兩個就一個內網使用的,一個從internet連進來check用。

网友(2018-01-30):
請問樓主這問題解決了嗎? 遇到相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