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 PEX提取参数,有的pin提不出来?

楼主(2014-01-06):
各位好汉:
我在用calibre提取后仿参数的时候出现很多warning,如下:

Waring:Terminal“ VREF”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xx_xx calibre”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大家赐教。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把pin名字改成大写,
或者在calibre.rcx加入下面两句话: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网友:
互联网发展 软件业 这几年很好很好,作为过来人现在师弟师妹们面临考研调剂,在都需要交银子的时代,发起这么个讨论,希望能给致力于微电子数字模拟IC设计方向的人一个参考。

网友(2018-07-08):
已经解决, good ~!!

网友(2018-11-02):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提出来的pin 不是symbol 而是layout的样子。
设成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也还是不行

网友:
重启以后好了

网友(2021-01-02):
请问是在calibre.rcx哪行加这句话啊

网友A(2021-06-22):
我遇到的情况是,提出来的Calibreview图完全没有PIN,后来发现Schematic嵌套一层再导出cdl就有PIN了。

网友B(2021-07-22):
我也有这个问题,把PIN改成全大写就可以,小写或者数字,就提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情况是,提出来的Calibreview图完全没有PIN,后来发现Schematic嵌套一层再导出cdl就有PIN了。 ...

你好兄弟,我也是导出来完全没有PIN,请问要怎么和原理图嵌套呢?

网友(2021-11-2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把pin名字改成大写,
或者在calibre.rcx加入下面两句话:
LAYOUT  CASE YES

感谢前辈,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把pin名字改成大写,
或者在calibre.rcx加入下面两句话:
LAYOUT  CASE YES

您好,请知道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吗?我加了这两句话也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把PIN改成全大写就可以,小写或者数字,就提不出来

请问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C:
你好兄弟,我也是导出来完全没有PIN,请问要怎么和原理图嵌套呢?

导出前的那张schematic图,建好它的symbol,然后在另一个cellview,导入它,打好PIN,然后再去导出后仿的图。

网友(2023-02-23):
我的情况是calibre中一个pin都没有提取出来。
解决办法:需要layout和schematic在一个lib中的cellview中

网友(2023-04-21):
第一、把TOP的layout和schematic放在同一个lib的cellview中。

第二、把TOP中的layout和schematic的pin名字全部改成大写;
然后在xrc的规则文件中打开以下选项: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第三、
把TOP电路新建一个symbol,再新建一个Schematic(和你的layout在同一个cellview下),最后把TOP的symbol添加进新建的Schematic,加好端口就行了。(这就是相当嵌套以下电路而已)
这三种基本解决99%的问题,当然,你其他地方没配置错就行。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知道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吗?我加了这两句话也还是不行 ...

您好,我也是加了这两句也不行,请问您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