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MOSCAP为什么有三端可接?

楼主(2014-01-06):
RT,除一般意义上的上下极板外,在侧面还有一端。这一端是接什么电位的呢?
NMOSCAP。就是poly、WELL做两个极板的。中间就是普通的sio2层。那symbol上第三个端口接的应该是什么电位呢。我的工艺是的tsmc18rf。

网友(2015-07-28):
应该是BUL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