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在单位增益为1处,输出噪声翘起来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6):
LDO在单位增益为1处,输出噪声翘起来了(拱起来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低频增益60db   相位欲度50   pmos用作功率管 负载电流20mA 求大侠指导

网友:
larger gain can reduce the input refereed noise, and please have a check which is the main noise contributor

网友:
PSR的指标怎么样,有没有在环路增益为零时,看到一个峰值?

网友(2015-03-29):
楼主解决了这么问题没有啊?

网友:
你把PMOS的current noise 如果看做是load current variation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了。正常情况下load current有变化,你通过负反馈来跟随电流变化同时保持电压不变。当然前提是loop gain要够大。当loop gain降到1的时候,负反馈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load current 就很容易改变输出电压。PMOS的current noise 和load current 作用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大信号,一个是小信号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