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单位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4-01-07):
各位大神,我做了一个运放,针对这个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后,输入信号振幅200mV时,输出可以跟随输入,当将两个这样的运放级联时,输出出现失真了,不再是跟随了,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两级op稳定性是否考虑过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谢谢关心哈

网友(2014-02-16):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看两级电流是否匹配   有可能两级电路连到一起时 引入了零极点  导致电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