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PLL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4-01-07):
假设PLL的闭环带宽是1MHz ,输入信号是100MHz的正弦波,那么输出还是100MHz的正弦波
并没有被环路的带宽所衰减,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the measurement seems not correct.
what is your reference frequency ?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pll bandwidth by input frequency sweeping, please use a frequency modulated reference frequency, such as sweeping, fref + 1kHz, fref + 10KHz ,fref + 100KHz, ... freq + 10MHz, then at the pll output you record the amplitude of the spurs of the carrier with the offset frequency of 1kHz ,10Khz, ...the shape should follow your close loop transfer 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好像理解一些了,PLL的带宽是指输入信号变化的程度吧,若输入信号的频率没有改变
或者变化在1MHz以内那么输出信号就与输入信号是一样的,输出信号都能跟随输入的变化,
若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超过1MHz,那么输出就会对输入产生衰减也就是说输出跟不上输入信号了。

网友:
pll 带宽针对的变量是相移(频率变化),而不是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100Mhz?你的参考频率是多少,分频比是多少?
整数分频的pll内的相位杂讯的频率是参考频率,假设环路带宽是参考频率的十分之一,这样相位杂讯在环路内被严重衰减,

PLL 的小信号模型是用来分析相位误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ll的带宽是针对小信号相位变化而言,这里100MHz是一个稳定的输入频率,应该相当于放大器的dc工作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suppose the bandwidth of PLL is 1MHz, and the reference frequency is not clean (contain other low frequency contents).

the low frequency contents will appear at  PLL out as spur, and if no divider is in the loop, the locations of the spurs are the same frequency as the low frequency contents

if the frequency contents smaller than 1Mhz, it will not be suppressed by the pll loop,

however , if the frequency contents larger than 1MHz, it will suppressed somehow by the pll loop regarding to the PLL orders.

so , in total, if you sweep the low frequency contents, the shape after combination of the spurs will follow the pll  close loop transfer function(phi_out(s)/phi_in (s))

网友:
   Mark。Slides上字咋那么眼熟。。。很像一个熟人的字,但好像他过去一直是做器件模型的。

网友:
环路处理的是phase而非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1-06):
所有的 Digital Cell 都需要用 P-GuardRing 在圍一圈(防止 Noise 干擾到 Analog Block)

网友(2015-03-27):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类比一个OP对正弦波信号的放大作用,OP接成闭环的BW是1M,如果信号是100M的话,那么输出肯定会被衰减的,
    但是对于PLL来说,他处理的是频率,如果PLL BW是1M,而输入是不变的100M信号,那么输出不会衰减,但是如果输入频率是个变化的,且变化频率超过1M,那么输出就会衰减。简而言之就是:频率的频率大于1M,就会衰减,小于1M就不会衰减

网友:
回复 楼主:

this is from ADI PLL Tutorial, since you got the file, there i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about what you said, good luck!

网友(2015-11-01):
pll不是这么用的吧

网友(2021-08-19):
感谢楼主,解决了我同样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