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FPGA配置时间请教

楼主(2014-01-07):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
   我用xilinx 的spartan6, master-serial配置模式。
   发现每次上电的时候FPGA其配置时间过长,已经达到了1.8s。(即FPGA-done低电平持续时间)
   有没有什么设置能够降低这个配置时间?
   我测了一下FPGA的CCLK,即其输出给XCF04S的时钟,才2M,提高这个时钟能够加快其配置么?如何加快这个时钟?

网友:
在生成bit文件的时候,可以选择时钟速率的

网友:
默认的速率是最慢的,如果需要可以改为并行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解决,设置为26时,配置时间降低到200ms以内了。

网友:
spartan6 的 config手册里说,cclk的速度不是很准确的,由于温度等关系,上下浮动可能有50%,所以看看你的flash信号,是否能够支持到 26*1.5的速率吧。稳定性是第一位的。

网友:
大家的回复都很积极啊

网友:
程序复杂的话,下载时间还会长的,要快的话用并行吧

网友(2015-03-16):
您好,我用xilinx 的spartan3E, JTAG 下载时,程序可以运行。改为master-serial配置模式,配置芯片为XCF04S,下载成功后,断电再上电,发现无法对FPGA进行重新配置,这是为什么,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