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时候提示:command not found是说明环境变量路径不对么?

楼主(2014-01-07):
请问cadence ic安装完了以后,启动icfb&时候提示:command not found是说明环境变量路径不对么?

楼主:
base文件解压安装完,环境变量也设了,启动不起来啊,command not found是说给的路径完全不对么?

楼主:
输入which virtuoso,指向/opt/IC615/ic615/tools/dfII/bin/virtuoso。
应该没问题啊,为什么起不来呢?

楼主:
搞了半天在终端输入virtuoso就能启动,但是icfb就是command not found,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试先输入csh,回车后再输入icfb,有时候是要把bshell 和cshell 做一下转换,否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没反应。还是只能virtuoso&启动,我的.cshrc下是空的,没有环境变量,只在.bashrc下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启动了cadence以后我想验证drc或者lvs,没有calibre选项,在verify下试了下都没成功,是不是说明mentor没集成好啊?

网友:
是这样的,你的是IC615的要用virtuoso 启动,IC51是icfb。

网友:
IC615时代Cadence为了统一品牌,已经取消了icfb icms等启动方式,改用virtuoso启动。

有关将Calibre集成在Virtuoso里面,需要在.cdsinit文件内插入
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MGC_HOME) "/pkgs/icv/lib/calibre.OA.skl")  )
其中MGC_HOME为Calibre根目录,此环境变量需要在.cshrc或者.bashrc中配置好。
鉴于你使用的是IC615因此加载的是calibre.OA.skl而非calibre.sk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确实是mentor没集成好,后来改了下就OK了。装615的时候开始icfb好久都是command not found,到处找原因,直到无意中才试了下virtuoso启动成功。

网友(2017-03-21):
回复 楼主:

    好像应该在.bashrc里设置一下启动的快捷语段

网友(2021-05-23):
这是因为你没有安装ksh的缘故。
去Linux安装光盘或者iso包的Package文件夹中找到ksh-xxx.rpm包,运行指令:
#rpm -ivh kshxxxx.rpm
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