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整体既有模拟部分又有数字部分该怎么生成版图

楼主(2014-01-07):
一个Buck型DCDC变换器,控制部分用数字方式实现,用ICC可以得到版图,模拟功率级用手工画好版图,请问怎么实现整体的版图?
把模拟部分做成一个宏(macro),然后和数字部分一起用ICC布局布线? 请大神具体指导下。

网友:
恩,这样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啊

网友:
或者数字部分在ICC里面做,模拟部分在virtuso里面画。然后导出icc的gds,导入virtuso进行拼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  有没有例程

网友(2020-03-18):
请问ICC可以直接把VERILOG语言转化为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