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cl/tk脚本中的{}大括号的使用

楼主(2014-01-07):
各位大牛,请教你们一个关于tcl/tk脚本的问题:
1.主要是tcl/tk脚本中的{}大括号的使用,我看资料说:tcl/tk脚本中的{}大括号内,所有的变量引用会失效;
2.我在tcl中调用:if {set j [string match *.v $file_tmp]} {
                       }
   发现错误:syntax error in expression "set i $j": variable references require preceding $
3.想问的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大括号内,所有的变量引用会失效” 造成的吗?
  为什么if {$a} 这样就可以?

请教各位大牛,谢谢!

网友:
看一下底下的写法, 错误是因为 if { } 里面应该是一个 boolean的结果, 所以这句要加上 [ ] 来传回一个值

% set file_tmp "test.v"
test.v
% if {[set j [string match *.v $file_tmp]] } { puts "a" }
a
%

网友(2014-03-08):
对~{}和[]不能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