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参数设计求助

楼主(2014-01-07):
直流反馈电流镜

直流反馈电流镜

各位大神,此电路无法仿真出来。这个电流镜中各个管子的参数如何设计才能合理?求具体参数

网友:
为啥不能仿真?ES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直流电流10uA,输入干扰正弦信号1GHz,幅值为5uA,输出电流确是0,应该是其中有的管子参数设计不正确,没有导通。

网友:
1GHz?寄生参数或者电容导致其被淹没?

网友:
查下VIN的大小,及M2的f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压输入,只有电流输入,这是个电流镜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镜是压控的,所以1G的变化 要考虑寄生了

网友:
不加干扰,直流工作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加干扰电路也不会工作,电路输出为零,应该是电路没有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10M或者100MHz的干扰呢?设计电路的目的是为了滤除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直接看结果哪个管子有问题调下不就行了?

网友:
目前先把直流点调出来,再看交流

网友:
从结构上就可以直接仿出来

网友:
简单调试以后,1M的响应能很快出来
高频的就要注意匹配和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