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添加很多依次递增label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4-01-07):
假如我的label是A<0>----A<255>,有没有一种方法只写几个label,然后复制的时候会使得下面的label自动加一,得到想要的label,。。。?????

楼主:
难道要一个个的写吗,大神

网友:
创建总线Label.ppt (930 KB , 下载次数: 198 ) skill script 坛子里面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看一下

网友:
virtuoso615版本的label项有自动创建项。

楼主(2014-05-08):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行,连这个create_bus_name.il这个文件都没有,在virtuoso安装目录里也没有,请问你尝试过吗,求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
没有亲自试过,也是从论坛上找的。
我都是写脚本来添加的,有点麻烦 ,但是比较实用,自己习惯了。

网友:
试试skillcad这个软件,里面有很多好用的功能,免除写脚本的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谢谢,我看看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