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后有setup violation,怎么修?

楼主(2014-01-07):
在encounter中routeDesign以后,执行timeDesign检查timing violation.
存在几条setup violation,hold没问题,(已执行过optDesign)
请问这样的情况怎么做可以解决setup violation?
希望能说明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工具修不掉只能人手了

网友:
Physical Synthesis -> Place -> Route 的约束要先紧后松,逐级释放,就能避免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会按照你的意见再试试,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可以把操作过程说的详细一点么?
    我现在完全是自己摸索的阶段,纯看UG,一落实到实际操作就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帮忙描述的更详细点儿么?
     非常感谢!

网友:
后端的setup 违反,最好是前端工程师去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只剩几条了就采取人为的插buffer或者size cell的方法吧,设定太严格的约束对于其他的也存在过优化的可能

网友:
1。调整launch和capture的FF的 clock tree
2。前后级数据路径上加减buffer借clock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何实现先紧后松

网友:
这个需要手动修的情况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