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 仿真问题

楼主(2014-01-07):
最近在做Corner仿真的时候总是出错,请问下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仿真提示的错误如下:

楼主:
Corner的设置如下,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不正确造成的,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do you have a a complete *.pcf file for the corner configuration ?

网友:
1.corner不仅仅包括mos 还有电阻电容,电路中涉及到的都要包括在内
2.mos的corner组为tt ss ff sf fs5组,LZ写typical何意?
3.建议看看 .scs文件吧

网友:
把你的typical 改成tt

楼主:
我的工艺里边tt就是用typical这个是没有错的,电路中也没有用到电阻,只有mos管

网友:
网表里用到parameter了吗?有一个版本的corner仿真见到参数就出错。

网友:
用hspice能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