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上自动打pin

楼主(2014-01-08):
请问版图中怎样将pin自动打到pad中心点坐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半自動 寫一張 pin list 在利用 內建功能打 pin 即可
virtuoso 和 laker 都有這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 內建功能是什么???

网友:
可以根據 pin list ,依序順時鐘或逆時鐘 把pin 打到 pad 中心

网友(2014-02-07):
有更詳細說法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