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如何做成10pF的电容?

楼主(2014-01-08):
如题,各位大神,1.25um工艺下,NMOS如何做成10pF的电容呢?求具体电路和器件宽长比等参数。

网友:
NMOS的G作为一端,SDB连起来作为另一端,就可以了吧

网友:
根据TOX可大致估出COX,pick COX*W*L=10pF

网友:
0.13um工艺面积不大的

网友:
设计好大概参数以后,还要通过前后仿真来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几乎毫无实用性。。。

网友:
MOS电容随Vgb的电压变化电容值变化比较大。建议楼主根据以下步骤操作:
1,建一个单位面积的mos(如1u*1u),dc扫描Vgb电压,
2,用.print cggbo(mosname)可以得到mos电容值和Vgb的关系(hspice命令)
3,根据自己电容两端的压差确定这个单位面积的电容值,
4,根据自己需要在乘上倍数,得到你要的电容。

PS,如果两端压差较小,或者工作频率较高,工作在积累区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限pmos)。

网友:
不妨试试NCAP(NMOS做在NWELL中),这样电容值对偏置电压可以不太敏感。。。

网友:
Ncap MOS 确实好一些。但是只有0.35um以下工艺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做电容是否是G作为一端,SDB连接以后做另外一端?那这个电容的大小是不是Cgs+Cgd+Cgb,而Cgb是WLCox与Cd的并联?我的公式如果正确,那这个电容的大小又如何计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具体工艺,我目前需要设计这个电容值的大小,20um*20um的nmos电容值如何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仿真过就知道在pf量级CGS和CGB可以不计了。你要精确也可以用cggdo(m)+cggso(m)+cggbo(m)命令获得更精确的结果,但是没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我昨晚计算过,可能计算错误,1.25um工艺下,20um*20um的nmos电容大概只有0.1pF,我用的SPICE2级模型。求精确计算该电容的方法,而不是仿真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方法前面给你说过了。自己仔细读读,然后试试。

网友:
还有个问题,你的电容用在哪里?如果是对地滤波电容,用NMOS做没什么问题,即使有误差也没多大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nmos on nwell pmos capac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