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出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8):
没有报error,warning应该不影响仿真吧……之前比这个电路规模更大的都能仿起来,这一次怎么尝试都仿真不了,困惑啊!而且warning里总是提示有floating point,但是检查了一下应该不是啊!好奇怪……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
纯dc扫描不收敛,所以改用伪瞬态模式。一般来说是你的电路在某一点上会有极大的状态变化(如启动电路,迟滞比较器)。
这个不影响仿真,如果只是为了仿静态工作点,.nodeset一些关键点的电压,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我这个显示完这些之后仿真就崩溃了,总是没法开始仿真……目的是仿瞬态。   以及,这个电路规模相当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瞬态干嘛要做dc扫描?

网友:
trans仿真自动先计算DC的。这个问题很麻烦的。可以设置下初始值,也可以改改下DC收敛条件,gmmin什么的,或者找HSPICE FAE。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要计算静态点,tran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an也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用的是09版HSPICE仿,结果仿不动;后来改成12版就能仿真了;但是还试了13版的也不行……好奇怪啊!

网友:
对某些点可以尝试设下初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加.op了么?我仿tran的时候不加,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可能跟具体电路有关吧,容易收敛的程度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13sp1还是2?

网友(2015-06-30):
回复 网友A:

   能请问下,迟滞比较器跑dc时,不收敛怎么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是修改absi和reli两个参数,降低精度。现在hspice的收敛做的很好,几乎不用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某些corner下可以收敛,有些就不能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