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问题

楼主(2014-01-08):
给位大神,我在经过ICC生成的版图,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也进行了ERC,LVS已经通过,但是ERC检查报出了三个错误,我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下面是ERC 报出的错误
check ntd_to_ground

Nwell pick-up layer ntd texted with ground net.

check mntopg

NMOS connect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check mptopg

PMOS connect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 可是,lvs是过的,而且看了一下,报的这些错误都是出现在pad内和存储器内,,,,,我刚刚开始学习这个lvs,,,,不知道这z中问题是怎么导致的。。。。接下来该怎么检查???求指导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有些ERC是允许存在的

网友:
这三条翻译过来就是:
1、有nwell接地了。
2、有NMOS既连到电源又连到地了。(ESD??)
3、有PMOS既连到电源又连到地了。
ERC只起到提示作用,如果确认了就是这么接的并且没啥问题可以忽略掉。

网友:
这玩意儿,一般IO的库里,会有参考的erc report报告,告诉你那些提示可以忽略

网友(2014-03-20):
同样的问题飘过

网友:
基本可以ignore, pad,memory单独做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2017-08-08):
非常需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2021-07-16):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3-03-07):
前辈们,想接着问下,

1.Check pathchk_bad
: nodes without a path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2.Check pathchk_no_label
:nodes withou label
3.Check ptd_to_power
well pick-up layer ptd texted with power net  (ptd是什么意思啊?)

这几条rule可以解释下什么意思吗?怎么解决呢,其中第三条中ptd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4-08-14):
可能是有P well通过ptap(p型衬底接触连接到power了)一般来说p型部分接GROUND,检查一下电路的接法,PAD中有的cell可能确实是将pwell街道power而不是ground,有错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