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thumb指令解码成32位的问题

楼主(2014-01-08):
arm处理器在thumb状态时,将16位的thumb指令取到后,解码成32位指令,它怎么解码的,是高16位补0么?

网友:
为什么会解码成32位的指令呢?
个人觉得Thunb指令有16位和32位之分,但是16位的指令就按照16位编码直接译码了,不会解码成32位的。

网友(2014-05-17):
是这样的,ARM7里面thumb指令集是先转化为32位的ARM指令集再和arm指令集一起译码,ARM9及以上版本里面thumb指令集是直接译码的

网友:
Thumb指令集实现的功能只是32位ARM指令集的子集 它仅仅把常用的ARM指令压缩成16位的指令编码方式。在指令的执行阶段 16位的指令被重新解码 完成对等的32位指令
具体怎么解码,可能要分析下代码

网友:
如果是32和16位指令混编的话,那译码的时候会把16位的指令放在32位的高位,低16位补0或者X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