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中 transaction 定义

楼主(2014-01-08):
最近在搭建UVM testbench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在driver中通过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可以得到一个名字为req 的 transaction;而如果使用其它的变量名字,如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trans)则必须事先对trans进行定义。
查了uvm 的user guide也没有得到结果,想请问下req这个变量是否为UVM内置的一个transaction变量,在使用过程中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是的,可以看看uvm_driver的源代码。应该可以找到相关的定义。还应该有一个rsp。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查看了源代码,在库文件uvm_sequence.svh和uvm_driver.svh中各有两个用uvm_sequence_item定义的变量req和rsp,应该就是这两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