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delta AD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1-08):
使用全差分运算放大器作为sigma-delta ADC的积分器,在做ADC的整体仿真的时候,输入信号、共模信号和基准信号应该如何给定呢?采用的供电电压为1.8V,是不是共模信号应该为0.9V,输入信号为正弦信号应该如何设置呢?即输入信号的offset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取决于你op能够处理电压范围
可以设置成均为0.9,方便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