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如何实现下面的算法

楼主(2014-01-08):
已知正方形的边长和正方形放置时的间距,给出一段距离,怎么求出正方形的最大个数,使所有正方形的边长加间距小于等于该段距离~~~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set totalLength 100  #该段距离
set width 5               #正方形的边长
set space 1               #正方形放置时的间距
set numberOfSquare [expr int(($totalLength+$space)/($width+$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