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甚麼是 Instant Switch 可在 Android 和 Windows 間切換的筆電

楼主(2014-01-08):
Instant Switch

Transformer Book Duet,可在 Android 和 Windows 間切換的筆電 / 平板複合機
華碩表示,該公司的Instant Switch專利技術能夠無縫且快速地切換作業系統,而且能夠立即呈現作業系統先前的狀態,由於它並不是使用虛擬化

??

是INTEL 技術??

好像不是跑 bluestacks ..
還是多放一顆ARM CPU ?

先前INTEL 不是幫ALTERA 代工嗎? 會不會放上 Altera ARM FPGA IC ??

网友:
回复 楼主:

    FROM mobile01

切換過去之後,都是會開啟桌面這個畫面,那…之前用的程式會被關掉嗎?不會,它會停留在原畫面。
要換到另一個OS時,它會把開啟的程式先凍結(Freeze),再回到這OS時,再把程式解凍,因為是凍結,而非關閉,所以你回去看沒關的程式還是會留在原畫面。
比方我在Windows上正在看某個購物網頁,看到一半(瀏覽器沒關),就切換到Android那邊去玩一下遊戲,玩完之後回到Windows,再去打開瀏覽器,會發現網頁還是停在之前看的那個購物網頁,並不會被關掉。
但是另一個作業系統不會在背景工作,比方你Android那邊正在下載一個遊戲或影片,因為檔案很大要等一陣子,你可能會想說那在它下載期間,我能不能先切換到Windows那邊繼續打工作要的文件呢?
你可以切換到Windows,但Android那邊的下載會被暫停,因為同時只能執行一種作業程式,目前還無法讓一個OS在前台,另一個OS在背景繼續作業。

=> 還是不知道如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