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 615 基于 csh 的环境变量配置

楼主(2014-01-09):
cadence IC 615 基于 csh 的环境变量配置  求配置啊已经基于csh下 安装了5141 但是继续使用615工具,不会配置换将变量啊  各位大哥  求指导   万分感谢

网友:
转换很简单的,把bash初始化配置文件里面的export改成setenv,把句子中的等号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这么容易?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简单是简单,不过我在centos 6.4上面装的IC 6.15怎么都起不来,非要用bash初始化配置文件才能启动,一直没搞明白为啥换成csh配置文件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丝丁

   哈哈,简单是简单,不过我在centos 6.4上面装的IC 6.15怎么都起不来,非要用bash初始化 ...
引用 网友B:

   出现了这个错误virtuoso
/home/EDA/tools/ic615/tools/dfII/bin/32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visadev.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相关的库安装,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2014-04-02):
还有很多要学啊!!!

网友(2014-07-15):
tcsh也痛苦啊.之前的5141装在redhat5.9上,用的tcsh..配置文件不会修改跟license路径都不知道

网友(2016-04-15):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7-12):
请问csh怎么修改PATH呢,bash里面语句是 export PATH=$PATH:路径,csh里面报错,要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