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ram和register file的选择?

楼主(2014-01-09):
现在要对这sram和register file两种生成的RAM进行面积、功耗及速度方面的评估,GSMC180NM工艺。请大家发表点意见。说说这两个RAM的优缺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不太清楚了,好像RFSP面积相对较小。另外你可以直接问工艺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rf生成的RAM面积会小一点!我想其他方面也对比一下

楼主:
版主能不能给指导一下!!

网友:
是不是比较小的sram选RF , 比如10*8这种。
大的就是sram了。比如128*128.
你可以2种都做出来,然后比较面积。看哪个小,选哪个。

网友:
这两种compiler 能compile出的size 有部分交集,太大的size rf是compile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