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组合逻辑和复位能一起结合使用吗

楼主(2014-01-09):
例如:
reg a;
always@(*)
if(rst)
    a = 0 ;
else

这样在实际流片中会不会产生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rst 就是一根线,生成一个逻辑门而已。。。

网友:
加个或非门而已

网友:
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基本上;

网友:
这样会出latch吧

网友:
你这个等价于assign a=din&(~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