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助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想不明白

楼主(2014-01-09):
最近在写大作业,是控制电梯的。因为第一次写大程序,更是第一次综合,所以问题不断。不过我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感觉我已有的知识已经解决不了。具体是:因为要求电梯的信号请求要持续检测到2个周期,肯定要计数把,但是验证没有问题,综合就出问题了。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来证明确实这是个问题,具体见下面。

没有带计数的综合

module Lift7(  clk,
               a,
               b
             );
//端口类型定义
              input clk;
              input a;

              output b;
//端口数据类型定义
              reg b;

              reg c;  //zhong jian bian lian
//*****************端口和数据定义结束***************************************//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a;
            begin
                if(c)
                   b<=1;
                else
                   b<=0;
            end

   end
  endmodule

综合结果是

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下面是带了计数的程序:

module Lift7(  clk,

               a,

               b

            );

//端口类型定义

              input clk;

              input a;

              output b;

//端口数据类型定义

              reg b;

              reg c;  //zhong jian bian lian

              reg count;//jishu

//*****************端口和数据定义结束***************************************//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a;

     if((count==0)&&(count==1))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1)

                 begin

                   count<=0;

                   if(c)

                      b<=1;

                   else

                      b<=0;

                 end

         end

     else

          count<=0;

  end

endmodule

综合结果是:

也没有那个原理图,只有符号图。这个情况跟我的大作业情况一样,大作业说是中间大部分变量都是常数或什么的给优化掉了,结果就省端口了,没有跟其他的连接。

总结:我就是不明白,这里加个计数为什么结果就是这样了?那么要怎么写计数程序,才能综合出来呢?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好痛苦啊。。。

网友:
if后边条件判断里应该是||而不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看来不是这个问题。我把&&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if((count==0)&&(count==1)) 你这是要闹哪样?
我还想见识个大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