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silvaco tcad-windows版本和linux版本的区别? 初次接触,感觉很棘手

楼主(2014-01-09):
求教silvaco-tcad windows版本和linux版本的区别? 初次接触,感觉很棘手 用的是windows版本  感觉各种代码 好复杂!

网友:
还是用linux版本的比较好  里边有选项 可以选择 不用自己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linux 版本的嘛? 你的linux是在windows下的虚拟机吗?   还是和windows平齐的系统?

最近在看silvaco tcad —windows    atlas 用户手册,感觉蛋都要碎了!

网友(2014-04-15):
虚拟机吧

网友(2014-05-17):
蛋碎一地

网友(2014-07-25):
这个软件好复杂,蛋疼啊= =

网友(2014-09-21):
为什么linux的好些呢

网友(2014-12-08):
linux是必须红帽的linux还是其他linux也可以?

网友:
最近我也在学习啊,,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20-03-20):
TCAD市场基本被两个公司,有silvaco和sentaurus,其他有GTCAD和crosslight,但是想好好搞TCAD仿真,就用前两个了。silvaco有win和linux版,win主要支持athena(二维工艺)和atlas(器件特性),linux版功能更加强大,3D和版图指导仿真和一些离子辐射只能用linux了(linux用户界面也好,尽量用linux版本,sil对计算机要求不高)。而sentaurus基本是行业应用最广泛的,如果想考TCAD吃饭,那就学sentaurus吧,难度远远超过silvaco,但是专业度极高,适合研究生和博士使用,当然如果工作是TCAD,最低也是211硕士了,这种岗位对半导体知识要求比较高。我也学的不太好,分享一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