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DC—DC EA的输出

楼主(2014-01-09):
峰值电流DCDC的EA两个输入端,正向接vref 负向接fb,大家知道环路的负反馈最终会使fb=vref,也就是说任何稳定情况都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不同的vout对应的 EA的输出值是不一样的(当然,EA输出是接有电容的),请教各位大神, 环路是怎么样使EA在输入一定的情况下,输出值却不一样的呢?

网友:
输出电流不同,占空比不同,而占空比是EA输出和ramp控制,ramp不变,EA输出就变了。

网友:
VFB电压不可能完全不动的,输出电压也是有纹波的,VFB相应也会有变化,只不过这个变化很小,电流模DC-DC就是一个双环控制,通过控制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是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
不好意思,理解错你的意思了,VREF不动的,反馈电阻比例可以动啊,通过改变反馈电阻比例,输出电压就不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我也知道此刻EA的输出必须变化才能符合最终的输出,但是我想了很久,不太懂是什么原理促使EA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不是说输出电压,输出电压通过不同分压电阻肯定可以得到不同数值,我说的是什么过程促使EA的输出发生变化,毕竟EA的两个输入最后是一定的都是vref,当然,你也注意到我提到一点,就是EA的输出是接有一个大的补偿电容的,但我还是不太懂,促使EA输出不同的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反馈只是促使fb最终=vref啊,如何对EA的输出产生影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ere is gain from VFB to EA output. Assume EA output changes 1V and you have a gain of 200 in the EA. This means that the VFB will change by 5mV. VFB is close to VREF, but not exactly equal to VREF......

网友:
Vfb=Vref,如果一直恒定,那EA输出肯定也不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就要理解为什么叫EA了,误差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VREF和VFB不可能完全相等啊,只要有个小信号,通过EA的放大作用误差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在EA的输出,电流模DC-DC是双环控制,假设输出变大(这个变小也是个很小的变化),VFB也变大,VFB和VREF就会出现一个差值,通过EA放大,EA输出降低,同时由于输出身高,电感电流升高,通过功率级反馈的电压也提高,这样PWM比较器会更早的产生一个关断信号,相当于D减小,从而输出降低,其实就是负反馈的过程

网友:
工作点不同所致。例如不同占空比情况

网友:
EA增益很大,其实fb是有变化的,比如变化2~3mV,EA输出可以差几百mV或者1V以上

网友(2016-07-31):
请问环路里的EA的输出静态工作点是怎么稳定在电感电流的峰值的呢?环路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2020-11-11):
分压电路是片外的,针对不同电压输出,分压电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