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奇怪:calibre pex抽取 后仿问题

楼主(2014-01-09):
各位好,提前预祝春节快乐!请教一个问题:
calibre pex抽取后,对比前仿和后仿,着实相差很大。

前仿网表:
    M0 (net28 VINN net57 AVDD) p33e2r w=(5u) l=2u as=2.8p ad=2.8p \
        ps=11.12u pd=11.12u m=(2)*(1)

后仿网表:
    MM0\@2 (MM0\@2_d MM0\@2_g MM0\@2_s MM0\@2_b) p33e2r w=(5u) l=2e-06 \
        as=2.8p ad=2.8p ps=11.12u pd=11.12u m=(2)*(1)
    MM0 (MM0_d MM0_g MM0_s MM0_b) p33e2r w=(5u) l=2e-06 as=2.8p ad=2.8p \
        ps=11.12u pd=11.12u m=(2)*(1)

对比网表后发现,比如M0管finger为2个,后仿抽取后finger数为2*2=4个了。。。
故前后仿真差别挺大。  请教了解此问题的同仁们,只是设置的问题还是Mentor公司和Cadence公司软件兼容性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前后仿差别大的问题,而是后仿netlist根本就是错的
不知道是哪家foundry的PDK,一般那些非主流foundry和比较落后的工艺会有这些问题
根本问题是抽寄生的tool 反标回网表是,有些参数不认,所以无法标回到原来的电路,那么原来电路的这个参数没有被update
解决方法根据不同的pdk也不同,需要自己去try
比如所有mosfet 都填finger 或multiply,反正一般foundry不会理你的,除非你是大客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fuyibin哥解答   SMIC工艺,我有试过所有的管子都用Multiplier或Fingers,或把Multiplier和Fingers都设置为1,只填写Total Width,但抽取出的网表还是不  对,很纳闷。。。

网友B(2018-07-08):
怎解決呢???

网友(2018-11-13):
请问  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9-08-17):
咋整啊大佬们

网友(2020-07-31):
pex,改成gate level试一下

网友C(2021-10-20):
咋解决呀,改gate level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咋解决呀,改gate level不行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2023-04-09):
引用 网友B:
怎解決呢???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1-19):
请问下楼主,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7-14):
改cell map里的rule,可能是后仿抽的期间,在cell map里没有定义,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cell map里增加定义器件就可以了